求RLINK的从控发射设置

楼主(2015-03-16):
按照说明书所说将ID SLAVE 设置为主控ID,将ID SLAVE ENABLE设置为1,通电后无法连接接收机,也无法与接收机对频。求教如何实现一收多发的模式?

网友(2015-05-05):
1、整个操作,和接收机没有半毛钱关系,接收机别拿出来。
2、把要做Slave的发射机拿出来,插USB口,把ID SLAVE Enable的0改成1,ID Slave那一项别管他,继续保持原样,也就是0。
3、把Slave的发射机拨到Hi档,按着Bind按钮别放,插电。这时候Slave发射机会进入对频模式,红灯会慢闪。
4、把Slave放在一旁,然后拿出Master发射机,打到Hi档,按着Bind按钮别放,插电(此刻记得要给PPM信号)。这时候Master发射机也进入对频模式,红灯慢闪。
5、对着Master发射机的Bind再猛按一下,看看Slave发射机的红灯灭掉,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