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机子配3s动力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5-03-16):
想请问魔友们,富丽465套机把马达换成3s的能飞的动吗?
毕竟6s电池一个差不多可以买2个3s电池了,这样可以多飞一些时间

网友:
一般飞飞没啥问题,航线啊,温柔3D都行,暴力飞不知道

网友A:
电机和电调会过热,结果是什么就不好说了~

网友:
飞3D也没问题,就是螺距改小到11°,不要持续大螺距就没问题。转速相比6S需要高一点,3300左右差不多了吧~

网友:
大概像小马拉大车吧…拉不久

网友B:
可以的,你參照一下Align的3S的450L,電機轉速高點就行

网友C:
我的3S,3分半钟彩虹和翻滚下来,温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3S,3分半钟彩虹和翻滚下来,温温而已

大浆还是465的原配浆吗?有没有换小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你參照一下Align的3S的450L,電機轉速高點就行

哪里有这个参照啊  给个链接吧

楼主:
多谢大家的解惑,看来是可以的,如果哪位模友能给具体的配置设置就好了
465套装应该只要换3s马达就可以了吧,电调不用换的吧,浆也不用换小的吧

网友:
电机用蝎子  2221-8   3595KV     电调用V3  50A    电池 选 35C 以上的  3S 电池。。暴力起来一样可以嗷嗷叫

网友:
没什么后果,电调大一点就好了,我过去就是480用的3s,用好盈铂金40a飞暴力点,电机和电调都热,用中特威85a的时候就蛮好~当然动力跟6s比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这个参照啊  给个链接吧

Align官網有說明書下載,你去那找找,或我簡單說一下吧,你用3000-3400KV左右的電機都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浆还是465的原配浆吗?有没有换小浆?

325mmRJX大桨,飞越450尾桨~

网友D:
小弟用节前买了一套465,因为舍不得一柜子的3S电池换了3S 3800KV电机,5分钟下来冷却电压3.8左右,但是电机电调的发热量太大了,手摸不得,参考其他帖子改了50A V3的进角为5度,8HZ还是不行。苦闷,难不成换成6S电机和电池才能上原装360的桨,目前这样的配置上325桨能带的动吗,可以愉快的进行新手练习不?跪求大神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用节前买了一套465,因为舍不得一柜子的3S电池换了3S 3800KV电机,5分钟下来冷却电压3.8左右,但是电机 ...

马达用多少齿,先换这儿试试,齿数往下调。

还有就是螺距也试着下调点。

网友:
完全可以!用11T的齿轮可能比较好。估计你现在也不会飞的太暴力吧?否则就应该早换6S了吧?

网友:
感谢二位,我怎么没想到换齿,螺距已经调低了,换了齿再试试看,不然到夏天重庆的气温怕是扛不住。

网友E:
100内的6S电池大把,为啥会说6S贵呢?

网友:
能飞 都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内的6S电池大把,为啥会说6S贵呢?

没看的100内的啊,最少也要130以上的吧

网友:
我们这模友465用的就是3S 没有问题呀

网友:
新手练习3S完全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的100内的啊,最少也要130以上的吧

排名不分先后
HRB,
X-N POWER,
YouMe,
老虎,
TCB,
火星人
80-100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