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自动返航技术

楼主(2015-03-16):
我想请问各位现在自动返航可以轻松实现,那有没有人试过移动中的自动返航啊(例如:航模从汽车上起飞,在发出返航指令后自动回到汽车上的航模架上。注:汽车一直在行驶中)求大神解答

网友:
用地面站 ? 动态给出 航线?

网友:
可以实现 不过要改改code

网友A:
介是航母自动着舰啊

网友:
apm或者pixhawk就可以,地面站电脑接gps,然后mp打开设置,地面站卫星锁定后,会有蓝色气球,可以设定飞机飞到自己所在位置

网友B:
这样堵车的时候就可以派飞机去看看路况了

网友:
利用手机跟随模式即可。

网友C:
玩家级别的GPS还得不到这样的精度吧!

网友:
apm改一下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堵车的时候就可以派飞机去看看路况了

知音啊简直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家级别的GPS还得不到这样的精度吧!

采用前端制导+后端对接技术应该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是航母自动着舰啊

可以如此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