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gh4云台空载上电时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15-03-16):
之前用过一个gh4的云台,在空载上电时,云台会正常自检,随后摆到待机位置剧烈颤抖。
但一次坠机之后换了一个新的gh4云台,在空载上电时,云台不自检,偶尔通过手摆动后直接进入待机颤抖状态,但更多时候是直接不工作,手动摆动云台没有丝毫电机上电后应有的阻力。

网友A:
为什么要空载上电?说明书里说了可以空载上电吗?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我还特意看了看说明书,没有发现说不准空载上电的话啊=。=而且三个DJI的售后和维修部的都没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空载上电?说明书里说了可以空载上电吗?

仔细看了看,说明书期却没说不许空载上电呀=。=。。。

网友:
说明书的确没明确提到“不许空载上电”。。。找大疆索赔吧!!

网友B:
...空载上电`等着烧云台吧.不出2小时就死翘翘了...这还要说明书吗,飞机是谁卖给你的.找代理负责去吧.~!``不挂机飞要把GCU的电给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上电`等着烧云台吧.不出2小时就死翘翘了...这还要说明书吗,飞机是谁卖给你的.找代理负责去吧.~!``不 ...

=。=是DJI返修部卖给我的=。=.....因为我的第一个云台摔坏了=。=....就直接从返修部买了一个..

网友:
不知道大疆提没提,但是空载肯定不能上电,重心都不对

网友:
为何要空载上电呢?

网友:
其实最早的Z15 5N版本和7版本,因为精度只有0.05度,所以不装相机的确可以完成自检的。但自从GH3云台之后,因为精度提高到了0.01度,即使装好相机,但稍有不平衡都会自检不成功,更不用说不装相机自检了。这点不太非要官方解释。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