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飞越650试飞成功

楼主(2015-03-16):
计划自己装一台四轴已经计划了两年多,不过那会儿最终还是先玩了固定翼,爽飞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年基本上就没怎么玩,其实也不是不想玩,是因为上一架飞机装的有点儿问题,改起来太麻烦,就一直放着了。。。这中间好几次想弄四轴,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进行,这次终于下了决心,买齐配件,开搞。。。
飞越650的机架之前就看上了,大小合适,看上去也比较酷一些,哈哈,不过真心建议打算入手的新手玩家,一定要有对航模有基本的了解,搞清楚航模和玩具的区别,然后再下手,因为航模不光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还有一定的危险性,操作不当不光是对他人可能造成伤害,对自己也是一样
正题
配置:
机架:飞越650
马达:朗宇 V3508 380KV
电调:乐天 40A
电池:6S 6200mah
桨:目前先用1238测试,1555折叠碳桨等调试稳定了再换上
飞控:APM2.5.2配外置罗盘GPS
遥控:天7

机器组装起来还是很容易的,麻烦的部分其实是在于接线,布线,反复的调试,总共耗时一周,下面上图,哈哈
配件到位,说明书虽然很粗略,但是简单研究了一下就明白了

延长电调的线,走管内

电机调整水平,其实后来发现不应该在这一步进行调整,要等上紧上板儿的螺丝之后再调比较合适,会有一定的偏差,强迫症患者没辙。。。

电调固定,研究了几种方案,最终还是觉得这个方法看上去比较整洁

中间走线基本完成

机架部分基本完成,买了飞控减震板,手一抖下单成了2个...不过后来在安装的时候那个小减震垫被我弄坏了一个,哎,果真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心态要好,哈哈

飞控安装完毕,GPS这会儿还没有固定,因为发现在屋里始终有偏角儿,又因为没有安装数传,校准需要连电脑,所以打算等外场调试完之后再固定

电池下挂,两个魔术带根本不行,后来进行了改造,用了几条魔术贴,基本达到了固定到纹丝不动的程度,比较放心的飞了

飞控上电调试,这个飞控之前在固定翼上用过一段时间,真的不错

展开状态和折叠状态

外场试飞,总共试飞了两次,第一次是先看看能不能正常飞起来,最开始油门推到很高飞机一点儿不动。。。排查发现正反浆装反,调试使用的1238,字朝上,难道R不应该是反桨么。。。最后把R装到正桨飞机可以起飞了(电机方向是正确的),起飞后发现除了油门所有方向都是反向。。。赶紧降落,重新设置遥控器,之后就爽了,哈哈,一切正常,飞了几个起降,就回家了。第二次找了个稍微大一点儿的空地,测试留空时间,飞机自重2kg,满电后单片电池飞到3.75,没有等到报警,加上风实在有点儿大,就收了,N次起降,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算是正常吧,下次等到风和日丽的时间再试一次看看

目前的问题:GPS悬停不稳,不知道是因为大风和小区包围,信号有问题还是什么,还需要再测试,油门忽上忽下的很厉害,自动返航也是由于不稳就没敢测试,赶紧切回了手动档
接下来继续解决这些问题,然后考虑挂云台

楼主:
怎么搞的图片这么乱。。。编辑都编辑不过来。。。

网友A:
这个 飞控 我没用过
NAZA 系列 V1 V2  GPS 悬停飞行基本是1米内   高度不降
话说你这个电池 2,52  和  2,26   是要废掉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飞控 我没用过
NAZA 系列 V1 V2  GPS 悬停飞行基本是1米内   高度不降
话说你这个电池 2,52  ...

没有啊,那个是6块的总和

网友B:
我只能说,电调的固定方式实在是可以改进

我自已觉的用这种电机座,做出来的最美,只是轴距会变大一些,除非是鋸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电调的固定方式实在是可以改进

我自已觉的用这种电机座,做出来的最美,只是轴距会变大一些, ...

哈哈,这个也不错

网友:
可以  APM2.5.2   配650   但是我感觉 可以接触pix 感觉不错

网友C:
飞越飞东西 十分的靠谱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飞东西 十分的靠谱  !!!

确实不错,灯控到了,继续装夜航灯,哈哈

网友D:
我2个飞越650   你这电调装的地方不敢恭维,炸机你就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2个飞越650   你这电调装的地方不敢恭维,炸机你就后悔了。

求点明

网友E:
你好 我也是用飞跃650 这个折叠 是硬掰吗  总感觉会把机架掰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也是用飞跃650 这个折叠 是硬掰吗  总感觉会把机架掰断了

只能硬掰啊,应该断不了吧,就是挺费劲的,每次都不想掰。。。

网友:
电调装电机的那个板上

网友:
要是把电调装好一点就跟好看了

网友:
楼主大哥,我目前正在组装一套650,可以加个好友吗?我有好多需要请教大哥的~多谢了~我的QQ是496965026

网友F:
这么好的机架用APM,楼主胆子够大的

网友(2015-04-30):
引用 网友F:
这么好的机架用APM,楼主胆子够大的

apm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电调的固定方式实在是可以改进

我自已觉的用这种电机座,做出来的最美,只是轴距会变大一些, ...

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么好的机架用APM,楼主胆子够大的

好的很,减震都不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好的很,减震都不用。

我也用APM,减震必须用,不然的话机架传递回来的震动太大,飞控很容易就煞笔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APM,减震必须用,不然的话机架传递回来的震动太大,飞控很容易就煞笔啦

APM会傻逼的主要原因是电机过载,合理负载很重要,这是我的实践经验。

网友:
想问一下电池是固定在中心板上还是装云台的那两根圆杆上

网友:
求楼主的大Q

网友(2015-05-31):
不知道用4110电机会怎么样?楼主现在续航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