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r用frsky双向遥测问题

楼主(2015-03-16):
到底哪个是对的,据说完美支持需要mx232芯片,但发射上以有块232。9xr主板也需要飞线,改thr和gar开关接口

网友:
成功了吗?

网友A:
第一个是F头的,你看它有什么用?9xr是J头的吧?后面两个是对高频头的串口引到5针插口上,默认是高频头上面的插口。主板需要增加高频头通信,加几个电阻电容什么的。貌似都没什么问题啊?你可以找下专门针对9xr的改造说明书。另外论坛有人用蓝牙模块直接连高频头串口,用手机做遥测查看的,好像只有电压的,你可以找找看看。那个也不错,不用改动遥控跟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F头的,你看它有什么用?9xr是J头的吧?后面两个是对高频头的串口引到5针插口上,默认是高频头上面 ...

现在想不好是入433还是frskydjt,433距离远但容易被干扰,但就想知道能不能数传回接收电数据

网友:
用蓝牙不用改机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手机上显示什么信息取决你装了哪些传感器,我只关心电压,飞机上只装了电压模块。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frsky有专用模块加显示屏插在高频头双向遥测插座就行。另外接收机要双向的,发射模块拨码开关拨到双向模式位置。

网友:
请问楼主,蓝牙模块和转换模块是在哪里买的?能提供一下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