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三年的飞机不知道能飞上天不?

楼主(2015-03-16):
配制如下 地平线大HA BU70 涵道      原来是64涵道现在改成70涵道

网友A:
没问题,我放了6年的涵道,照样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放了6年的涵道,照样上天了

我三年前买的空机折腾的  现在有时间了准备上天一把就是矢量不会混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三年前买的空机折腾的  现在有时间了准备上天一把就是矢量不会混控

先不要用矢量飞,先一般飞行顺利通过了,再设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用矢量飞,先一般飞行顺利通过了,再设矢量。

好的    三年前无意间看到矢量这东西所以冲动了  但是不会设置  我舵机反了  就改马达  电位器线

网友:
我也有一架还没装,矢量升降舵机和方向矢量舵机分别接一个通道,升降舵机为从通道,主通道为升降,方向舵机也从方向通道即可,最好能设置一个开关可以控制关闭矢量,很简单

网友B:
地平线70涵道貌似的黑旋风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平线70涵道貌似的黑旋风代工的

闲置的有一个你要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置的有一个你要不要

我要小鸡的

网友:
这不是猎鹰王的f16嘛 这鸡的矢量很鸡肋 虚位很大 建议沾死 用黑旋风64 4s2200绝对爽飞 我有一架一模一样的 飞了几个起落 视力不好看不清就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