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APM飞固定翼试过自动起飞啊,

楼主(2015-03-16):
请问论坛里谁用APM试过自动起飞,如果手抛起飞好像要切到自动模式,之后好像飞机检测到有一定的加速度后电机就会转动,然后抛出,飞机就会自动执行航点任务,那么试问,这个是在mp地面站上怎么调,有没有大神做过这方面的测试,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默认设置是不感应加速度的,如果mp规划任务第一点是take off,地面卫星锁定后,切auto全油门,飞机滑跑起飞,到达预定高度(默认30m),飞向第一航点(预定高度不设高很危险);
如果是弹射起飞(手抛一样),在apm的树状菜单里面,找起飞相关设置,一共设三个参数,加速度还两个不记得了,反正每个参数后面有很详细注释,初中英语水平都能看,自己翻吧,玩apm,第一件事是把所有参数的意义搞明白,200多个也不是很多。

网友:
200多个也不是很多。...........................................................................................................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LZ的机?光电球。。。高级货啊

网友B:
我起飞是切换到返航模式,用力甩一下飞机(时间达到5KM/H)电机自动转起来,然后飞机丢出去,等盘到100米到后再切AUTO既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起飞是切换到返航模式,用力甩一下飞机(时间达到5KM/H)电机自动转起来,然后飞机丢出去,等盘到100米到 ...

你没有试过自动模式甩一下起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自动模式下我的油门是不可控的啊,

那你问问泡泡大师吧!

网友C:
第一个点要设置成 自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点要设置成 自动起飞

怎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点要设置成 自动起飞

能再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D:
手抛起飞要注意加速度和油门延时两个值,否则出手后电机启动过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抛起飞要注意加速度和油门延时两个值,否则出手后电机启动过晚!

我把延迟都改成零了,另外那个加速度只建议是十五米每秒,我都改成十米了但是油门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延迟都改成零了,另外那个加速度只建议是十五米每秒,我都改成十米了但是油门还是没有反应

2米每秒试试,不炸几次机是整不出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米每秒试试,不炸几次机是整不出来滴

额好吧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米每秒试试,不炸几次机是整不出来滴

加速度要检测成功的话,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网友:
那是什么?红外、可见平台?

网友E:
切自动模式自己加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自动模式自己加油门

加油门没有输出啊,电机不转

网友:
切自动扔出去就自动起飞了

网友F(2015-05-06):
我已经飞行成功了,自动起飞航点降落,我是切AUTO油门就转,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飞行成功了,自动起飞航点降落,我是切AUTO油门就转,省事

那为什么我切到auto油门没有输出,郁闷

网友:
我也准备试一下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默认设置是不感应加速度的,如果mp规划任务第一点是take off,地面卫星锁定后,切auto全油门,飞机滑跑起飞 ...

你好啊   手抛起飞,那4个参数,你说在树状菜单里找  ,能给说具体下或者截图下,谢谢啊

网友G(2015-07-23):
引用 网友B:
我起飞是切换到返航模式,用力甩一下飞机(时间达到5KM/H)电机自动转起来,然后飞机丢出去,等盘到100米到 ...

最近也想和你这样玩玩回家模式起飞 设置了几个参数好像不起作用啊 麻烦你能具体说说设置的参数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想和你这样玩玩回家模式起飞 设置了几个参数好像不起作用啊 麻烦你能具体说说设置的参数吗、谢谢
...

我的是不用设置任何参数的哦,不过哪是以前的版本了,现在都不用过这样起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不用设置任何参数的哦,不过哪是以前的版本了,现在都不用过这样起飞了。

我是说固定翼 你用固定翼自动启动或者回家模式起飞了吗?谢谢

网友:
是固定翼啊,我是去年这么飞过不用设置任何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切到auto油门没有输出,郁闷

1,GPS必须定位。
2,空速达到5米/秒(大风很容易达到,注意电机转了伤人)。这值可以更改
3,没空速GPS加速度5米/秒  要调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起飞是切换到返航模式,用力甩一下飞机(时间达到5KM/H)电机自动转起来,然后飞机丢出去,等盘到100米到 ...

学习了

网友H(2015-11-20):
引用 网友A:
默认设置是不感应加速度的,如果mp规划任务第一点是take off,地面卫星锁定后,切auto全油门,飞机滑跑起飞 ...

怎样设置起飞的预定高度 我遇到的问题是10米后转向飞行很不稳定 也不再爬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怎样设置起飞的预定高度 我遇到的问题是10米后转向飞行很不稳定 也不再爬高了

请问你是什么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是什么飞机?

欧兰斯757-4 问题在这里 关于APM后三点固定翼自动起飞后高速飞行不稳定的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6248

网友(2016-11-06):
楼主的 飞机照片 看着挺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