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解不了锁

楼主(2015-03-16):
我用富斯I6配 QQ飞控 用6个
电机
的,但是QQ飞控解不了锁,指示灯一直是绿色,怎么办

网友A:
解锁需要的 油门通道和方向通道。 行程调大一点。 正反向多试试就可以

网友B:
遥控器 要 调整到 普通固定翼模式 把所有混空关闭 把所有通道行程 100 中点为零 你的配置和我的一样 调整好了 飞的很稳 如果你愿意 可以加我
参考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642&ext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