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HCP100S電池裡的IC板是做甚麼用?

楼主(2015-03-16):
覺得HCP100S電池線有點長,所以減短在重焊,拆開發現裡面居然有兩塊IC板
請問那有甚麼功用?拆過3S電池裡面也沒那東西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保护板 保护过充的吧 大电流保护什么的

网友:
想不到模型电池会有电路板,我以为手机电才有。

网友A:
你拆掉看看因为我100s电池只能用0.8a冲 太慢啦

网友:
稳压和低电压保护

网友:
我其中一块新电池飞第三电就过放报废了(我可不是特意要耗完电的)
保护个毛线

网友:
我也是飞到过放報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