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V2 与Futaba 的 BUS连接后,X1通道无反应

楼主(2015-03-16):
大家好,我的NazaV2 与Futaba连接后,其他的通道都没有问题,唯独X1通道没有反应。
点击“校准”也没有反应。其他的通道都有反应,而且是正确的。
X1的开关对应的是第5通道,好奇怪啊,大家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A:
接收机是7008?给V2刷到最新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是7008?给V2刷到最新固件试试
frysky 8

网友A:
上个调参软件的截图,和接线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