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cleanflight固件,devo7e用什么ppm接收机比较好

楼主(2015-03-17):
目前cleanflight在cc3d上只能用ppm接收机,而且最新版本的openpilot只有用ppm输入信号才可以使PWMSync.。我的控是刷了gale固件的devo7e。不知道是买ppm转换器接rx601,还是直接换ppm接收机好?有什么兼容的ppm接收机?

网友:
确实,CC3D硬件比较古老,PWMSync和OneShot这些至少都需要ppm,我倒是想试试pwm2ppm转接器,不知道有使用过的吗?说说感受

网友A:
cleanflight可以设置信号源的

网友B:
cleanflight有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eanflight有什么优点

据说与openpilot比,感觉比较lock in。这也是很多人转向naze32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eanflight可以设置信号源的

目前cleanflight在cc3d上用pwm输入只能有四个通道可用,AUX通道不可用。

网友:
手里两块  CC3D 板子 ,用14.10 地面刷了最新的     CF 的bin 文件, 但是 电脑认不到 com 口 , 有人知道  为什么吗

网友:
要連著主電源才能認到COM POR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