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中立点问题!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5-03-17):
出现几次了,明明调好了中立点,飞一飞的突然出现向一个方向打舵,下来一看中立点变了,k8,尾舵是515

网友A:
515 是不是Kst啊?如果是我真不知如何解答

网友B:
副厂接收容易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厂接收容易出现

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5 是不是Kst啊?如果是我真不知如何解答

是kst的

网友:
舵机拿去修

网友:
是不是K8里面尾吧左右行程不一样

网友:
没遇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尾軸與皮帶輪或尾傘齒之間有鬆動, 做成尾軸橫移所致.

网友:
是不是飞着飞着,控没动,尾巴就自动往一个方向跑,机子下来还在打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