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不着上个图大家乐乐……昨晚力气真大

楼主(2015-03-17):
先是用力过猛,把对频按键捅了进去剩下个洞,弄坏一个,于是寻思从另一架上拆个下来,结果没注意天线固定,又一个用力过猛把天线拉断了……可怜的回传啊,一次报销两……

网友A:
这个对频按钮的设计真是反人类,你要捅着这个小东西,还不能太用力,同时插上接收电,再同时按下遥控上的binding键,开遥控。。。十次里面要失败五次。。找一个舵机Y线,接到接收机数据口,分出的2头一个接这个tm1000,另一头插binding plug,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频按钮的设计真是反人类,你要捅着这个小东西,还不能太用力,接电源,按遥控上的binding键,开遥控 ...

这样也行啊……涨姿势了,下回果断用新办法

网友:
牛了,你吃了偉哥啊?

网友:
原来如北

网友B:
这是个好东西,我有两台机器都在用这个回传模块。这个很好修,自己买个微动开关就行了,如果买不到一样的可以焊线引出来接开关。天线坏了用硅胶线接。

网友:
一晚毁掉两个接收这下楼主该能安睡了

网友:
楼主很壮吗,不知老外那一根根像胡萝卜一样的手指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理论讲,应该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C:
买点零件和工具修修·······小问题。

网友:
修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点零件和工具修修·······小问题。

刚淘宝消息说已经发货了……为了一个0.9mm的内六角,又买了一堆工具

网友D:
一直在包装里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包装里躺着。。。

你暴殄天物,浪费资源啊……出给我吧,正好我4架飞机只有3个回传,还差一个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暴殄天物,浪费资源啊……出给我吧,正好我4架飞机只有3个回传,还差一个

TB搜索 dsmx 双向遥测系统套件 ,可以买个试试,要是转速测的比较准确稳定的话来说下我也买个

网友:
一次损失800~不知道 能修不

网友:
用力过猛啊。。。。。

网友:
太暴力了 肌肉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好东西,我有两台机器都在用这个回传模块。这个很好修,自己买个微动开关就行了,如果买不到一样 ...

直接用一楼办法已经对频成功,键都不需要了,甚至都懒得去拆了,哈哈

网友:
修一下 还可以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