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高手一个机架能效的专业问题

楼主(2015-03-17):
假设都使用2204电机+6045桨,装载在280轴距(机身稍长)和260轴距(机身稍短),两种轴距的四轴穿越上,如果其他机身参数机电装都相同,那么在实际飞行中有什么区别?能效如何?我的理解是因为机身短了,那么重量就会轻一些,同时同样2200电池的续航能力就会更好一点点,虽然可能区别不会太大。
另外,因为机身短了,那么携带性相对提高,而且最关键的是飞行通过性也会更好。
暂时觉得相同电装配置,如果用在短机身小轴距上应该好过长机身大轴距,请各位高手讨论一下区别优劣。

网友A:
两厘米没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厘米没多大区别

也就是是同样配置 小轴距至少没坏处 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
小的比较灵活

网友B:
轻,续航时间就长

楼主:
是的 同样配置 轴距小应该是会更灵活 更具穿越性
你觉得有什么坏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续航时间就长

是的 虽然可能长不了多久 也许最多长1分钟 但长总比短好
不过还是想请教 你觉得同样配置 小轴距 短机架有什么坏处么?

网友C:
轴距长的相对稳一些,小的灵活一些。几乎是没多大区别。不过大一点设备好布局,小一点续航长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虽然可能长不了多久 也许最多长1分钟 但长总比短好
不过还是想请教 你觉得同样配置 小轴距 短机架 ...

布局紧凑,装配上需要下更多的功夫而已,其他没发现有什么不好

网友D:
长两厘米在重量上应该没什么太大区别!可这在力矩上体现的应该很明显!短力矩要付出更大的动力才能作出相对长一点力矩的动作,所以我觉得细分的话260不一定比280续航时间长。瞎说的

网友E:
理论上说,大鸡轴距大,机臂长,相同的电机,转矩调整更精确,稳定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距长的相对稳一些,小的灵活一些。几乎是没多大区别。不过大一点设备好布局,小一点续航长一点

说的很有道理 感谢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紧凑,装配上需要下更多的功夫而已,其他没发现有什么不好

感谢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说,大鸡轴距大,机臂长,相同的电机,转矩调整更精确,稳定性更好。

感谢XD专业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两厘米在重量上应该没什么太大区别!可这在力矩上体现的应该很明显!短力矩要付出更大的动力才能作出相对 ...

就是想听这种专业 科学的解释 回头我实验一下看看,再次感谢!

网友F:
请问四个2204配成4轴,用6054桨,安全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又学习了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四个2204配成4轴,用6054桨,安全起飞重量多少

不是很懂你说的安全起飞重量 但是看过有人全重到700克左右,大部分人在600左右,我的理解是越轻越好,前提是你的装机技术跟设备可以令你做到轻重量。
我现在的机架2204+6045 不带电池是380克 还没有刻意减重,我希望最终可以在320克左右,当然,是在不影响坚固度的前提下。
有人说重了不抗风什么的,我觉得这纯属扯淡,穿越机就是要灵活高速,同时有良好的续航表现。
总之穿越机,轻一定是对的,如果你所处的地区风特别大,而你的飞机又能做到特别轻,那就根据实际情况加上适当配重即可。
如果真的超级大风,那就等风停再飞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