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问朗宇3520 520KV 飞50E有无问题,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5-03-17):
求解,我遇上了电机选择问题,我看最大拉力  双天都没有给出,倒是朗宇给的参数比较全面,朗宇3520 520KV好呢还是双天EA4250 或者CA 10。我看空载电流朗宇的最小,是否意味效率最高。最大拉力朗宇4。3公斤。还有桨夹是6毫米 我不需要扩孔了

网友:
大电机我也不知道,帮顶求知识

网友:
没有问题!3520就是50e级别的点机!

网友:
http://www.ecalc.ch/motorcalc.php?dualsky&lang=cn&elevation=50&&propeller=apc_electric_e
双天螺旋桨计算器,很方便的,什么电机什么电池什么桨多大拉力都清楚了

网友:
要暴力,买蝎子,要性价比,买恒力

网友:
55寸50e的合适,57寸的可能需要4255(3525)电机了

网友:
暴她上4255

网友A:
最好,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打错了。。。。

好!!

网友B:
3520 520KV飞50E没有问题,但是剩余动力不太足,不是很暴力。另外,520KV配14*7的桨用6S电池是不可能有4.3KG拉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20 520KV飞50E没有问题,但是剩余动力不太足,不是很暴力。另外,520KV配14*7的桨用6S电池是不可能有4.3K ...

朗宇写的数据,最大4.5KG  14*8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写的数据,最大4.5KG  14*8桨

就算有4.5KG,也肯定超负荷了,不适合长期用,还是APC14*7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