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5-03-17):
最近看到银燕出了款工程塑料的1806
电机
,不知有人用过没有,效果如何?请指教。另外1806和2204那款电机综合指标好一些,请用过的大侠赐教,谢谢了。

网友A:
dys1806,致盈2204,朗宇2204,飓风2206

网友B:
致盈不错据说,,

楼主:
工程塑料的1806电机没有人用过吗?银燕的。

网友C:
我在用,感觉不出与金属版1806有什么区别。我是冲着那3MM电机轴买的。因为我炸鸡基本上都是弯电机轴。
其次塑料版的是9槽,金属版是12槽,不知道无刷电机不同槽数理论上有什么的区别

网友D:
我用过。不耐炸。坏两个了。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E:
朗宇x2207s能上4s电池,最大拉力800多克,

楼主:
还是用1806吧,查了一下资料,比较靠谱。

网友F:
怎么2206补考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