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作为一款高阶水准的小飞机,原装桨为什么要装个平 ...
180cfx作为一款高阶水准的小飞机,原装桨为什么要装个平衡锤

楼主(2015-03-17):
效率应该要降低了,有点不明白。

网友A:
这小机挑费不起~

网友:
那不是平衡锤

网友B:
为了飞出大机的手感吧。。。

网友:
增加浆的惯性,速度更快

网友C:
台湾的ej说是减轻大桨螺距虚位

网友D:
那不叫平衡锤,也跟效率无关。。。那个叫配重,不同重量、不同硬度的桨,飞行感觉是不一样的。小鸡里面,配重桨相对稳一些,无配重桨比较灵敏,与是否专业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