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炸的固定翼求推荐

楼主(2015-03-17):
4年前入手过一架翼龙,折腾了几年之后,越修越重,不想修了,去年就报废了。
现在家里孩子大了,想再入一架耐炸的固定翼给小孩玩,耐炸的机型求推荐。 (必须有滴:耐炸,希望有滴:能FPV,机身能开仓做个投射降落伞啥的)

(这几年,翼龙不流行了,机身尾杆的连接处是要害,坏的不能再坏了,所以这次不想再买了。)

记得论坛里,大家对好小子的评价不错,现在还是这样吗?

网友:
模拟器最耐炸

网友A:
纸飞机 我飞得都腻了, 就是炸不烂。

尺寸稍微多长点,短了对重心太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 我飞得都腻了, 就是炸不烂。

纸飞机重心不好计算吧?

网友:
就好小子了啊!赖炸,好飞,速度慢适合新手小孩。

网友:
玩过的飞机就属翼龙耐炸记得有次做连续横滚,垂直炸地也没受重伤,只把机头撞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飞机重心不好计算吧?

是不好算,

都是找个大概,边飞变调。 一会调过头,一会调不到位,  还参杂 推力线的问题。要弄得很理想,还真是不容易。

现在我大概能飞就不折腾。

反正是初学过度了,炸烂就算了。
但是现在就是炸不烂,随便补一下有能飞

网友:
没有耐炸的飞机,只有好修的飞机

网友:
沙发是正解,模拟器最耐炸

网友:
听说有一种叫魔术板的材料很耐炸,不过好像没成品。

网友B:
小孩玩还是 玩具固定翼.吧 练好技术才是王道 降落不损失且好飞. 有技术 不瞎玩 耐炸啥的 都是不那么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孩玩还是 玩具固定翼.吧 练好技术才是王道 降落不损失且好飞. 有技术 不瞎玩 耐炸啥的 都是不那么重要了  ...

玩具固定翼 有推荐的吗?

网友:
es9902 腰推机耐炸,飞机比较小,场地要求低,用来入门不错

网友:
冲浪者x8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