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接收机掉电

楼主(2015-03-17):
遇上个问题,请各位模友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我的HSP94111大脚上出现接收机掉电现象,GT-3C接收机,换了接收机,有刷电调,
舵机
,现象照旧。最后换镍氢
电池
和2S锂电,情况依旧,换3S锂电。一切正常,怀疑电池出故障,可是电池充电正常,接在微水泵上工作也正常。想请教大家的是这类大功率放电电池有故障会引起接收机或舵机工作不正常(前面还出现过加油,舵机出现转向)。

网友A:
估计电池放电电流不够导致电压下跌,换3S点正常了应该是同样功率电流变小电压下降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