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龙M4A3的故障

楼主(2015-03-17):
刚入了恒龙的M4A3,准备配合我的拖头拉着玩,下单付款拿到手,金属波箱、金属履带、金属驱动轮和诱导轮,兴致勃勃装好,通上电,转向灵活,炮管上下均OK,心想先打一炮试试,首先勃起,正待发射,我去,顿时软了,根本射不出来啊。回头想想也罢,以后改伸缩,再试试满地跑跑看,日,小灯一闪,灭了,断电了,我了个去。1000+大元买了个静态????各位XD,大家分析什么情况。
我先和网店客服联系,他讲是电池没电,我用OUTPUT:9.6v 250ma、9.6v、400ma冲了1700mah、3600mah两个电池一天一夜啊,电池倒是没发热,上去还是不行,店家说充电器坏了,建议用万用表测下,家里倒是有万用表,但是我家和我工作单位离了400km啊,我是个烧虾等不到红的家伙,随即冲上街买了个数显万用表,测了两块电池均为9.0v以上,放到我田宫拖头上满地跑啊,好,排除电池、充电器问题。店家说板子坏了,给我寄来个功能主板和中放器,装上,刚动遥控,情况依旧,联系店家客服,他不理我。cao,什么问题?距离淘宝自动付款时间还有一天,怎么办?,也TM怪我手欠,我干嘛不直接上大田宫

网友A:
斗牛犬?我记得充电器是7.4V的吧,难道你充坏了?

网友:
你这是开玩笑吧!!!恒龙的版子是7.2V的本来余量都不大,你用9V以上的电源!!!

网友B:
捡杳发射器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接受器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拨下三芯扦头测试是否有5伏电压   如有    可将表杆黑接地     红杆接白线桩头操作遥控器手柄    查看电表电压变化   如无可能是遥控器问题

网友:
7.2V的镍氢有时候瞬间最大油门都会卡顿,像是有保护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斗牛犬?我记得充电器是7.4V的吧,难道你充坏了?

绝对不会坏,我的拖头也适用的输出9.6V的充电器,三块电池在拖头上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捡杳发射器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接受器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拨下三芯扦头测试是否有5伏电压   如有    可 ...

谢谢这位兄弟,我全拆了一个一个试了,初步认为是功能板(电调)的问题,右侧履带能动,并且受控,接到电调CN7(也就是左履带)口上,电机一直转,不受控。
反之将疑似坏的左电机接到CN6,结果正常,并且受控,证明不是电机的问题,是电调的问题。
话说,恒龙做工真是太差,板子上脱焊、虚焊问题严重,逼着我用电烙铁一个个加强,还是上田宫的省事

网友:
都说了恒龙的只是一个玩具,做工差是公认的,不能用模型水平去看待,认真就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