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解的大侠关于 770 700 问题

楼主(2015-03-17):
在淘宝看见两款直机  770   700推荐的电机都是4535  或者4540   请问770 可以换更大的电机吗   真心寻找关于这俩机型的电装配置   我打算入手呢

网友A:
你说的是goblin吧
770建议4535 450KV 14S
700就跟普通的700可以了4525 520KV或4530 540KV
电调蝎子有款新的160A SBEC的支持14S,舵机和陀螺仪买亚拓二手全新高压套装,有钱就VBAR加你喜欢的
其他还用废话么?
再说一句,如果不是比赛,强烈建议玩14S,电池雷朋有高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goblin吧
770建议4535 450KV 14S
700就跟普通的700可以了4525 520KV或4530 540KV

我问过卖家   他说700更暴力些   我更喜欢大直径桨  所以担心770动力不够  所以才问的可以用更大的电机不

网友B:
看你什么水平了,如果是悬停航线,温柔翻几下的话建议用Quantum 4530,天蝎星4535之类的电机都要3000多了,一般人根本用不到。如果水平不够,航线飞的多的话建议URUKAY,3桨的,稳的很,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过卖家   他说700更暴力些   我更喜欢大直径桨  所以担心770动力不够  所以才问的可以用更大的电机不 ...

4535 450KV飞770足够动力,14S 4500电池
跟你飞700一样了
还有,如果这些你都不懂,你是根本无法飞出所谓的暴力的,一暴力,后果就是炸
URUKAY这个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35 450KV飞770足够动力,14S 4500电池
跟你飞700一样了
还有,如果这些你都不懂,你是根本无法飞出所 ...

我是担心要是没选好的话再换就浪费钱了   就像450  3s   6s 一样   虽然我飞的少  但是看去来赏心悦目啊   这次配好就不得瑟了    我2次大炸都是冒险才炸的  谢谢你热心回我    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什么水平了,如果是悬停航线,温柔翻几下的话建议用Quantum 4530,天蝎星4535之类的电机都要3000多了, ...

我是X3练习机   刚过四面悬停    大机拿来休闲飞的   还可以做静态    没事看见就赏心悦目    这次配机打算把配置问清楚  免得装好了后悔没配对  谢谢了啊

网友:
整个550好

楼主:
550小了点

网友C:
不容易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容易射桨

我这水平悬停阶段呢  这么温柔也会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