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新手们充电器的意见和建议(A6+电源+保姆)

楼主(2015-03-17):
    从一三年八月入魔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我还是个赤裸裸的新手玩家。借用以前帖子里的话“入魔一年半才这技术,你也好意思飞Goblin570。钟摆2下就掉高度!正飞刷锅都刷不圆!倒飞只会对头悬停!我自己都鄙视我自己。”当然还有一佐证,年半时间飞了几百个起落,我还一直用B6充电器,不是我故意吐槽B6,我的B6用了半年多就充电不平衡了,每次冲完3S电池都是3.9、4.1、4.3的节奏。把我电池充废不说,充完我的7块3S电池基本要我一整天。心里早就想换充电器了,308是我最想入手的充电器了,但是看看自己电池大多数都是3S 2200mA小电池,加上屌丝经费实在不允许,还是入了A6充电器+30A电源+保姆。    接线如下:
拨开线后,锡焊(焊的时候根本没用电烙铁,直接用防风火机搞定)

30A电源接线

A6与保姆

一起开冲

全家福

    新手的胡乱总结:如果你真的爱好航模,能够坚持走下去,就充电器方面建议土豪一步入手308、406、PL8,小屌丝们还是A6、A9!!B6还是算了,冲坏电池,你买来迟早要换!

大家帮忙看看我用的B6是这个,是不是山寨的,不要自己没买对,还错怪B6!

照片

网友:
我的情况和楼主基本一样,我是一款机型一个电池…,一个月10个起落…

网友:
B6买飞科达的也不会坏电池啊 山寨肯定坏的

网友:
只能是楼主运气不好 我的B6用了2年 都没出问题  不过乐迪的充电器也不错 还可以看电池内阻

网友A:
A6是好,买了基本不打算出,偶尔保养电池就用A6,但是保姆呢,不打算用,因为充电人基本都在不会全部电池丢保姆就去做其他事,当然保姆是方便只是一个一个充对于我来说还是慢了,就算开满6A,每个电池充满也需要10几分钟,那么8个6s甚至16个3s就慢了,但是308就不一样,什么时候想飞随时充,并充板双路一口气8个6S或者3S,10多分钟的事,这个是我选择308的主要原因,这类不存在炸鸡什么的情况早买早享受啊

网友:
串充伤电池吧,b6和308都是并充啊

网友:
串充 打错

网友:
保姆用的话必须人在,不然就悲剧...

网友:
b6也大把人在用

网友B:
如果铁了心只玩450,A6足够了,否则以后还得买充电器

网友:
一个x612+3个B6基本能满足目前一台450和一台500的需求!
B6是裸板自组的三合一,充满电压基本都在4.18V左右,每组各电芯也就正负0.01的误差,有谁比我还山寨的!

网友:
lz B6也是有好处的
A6就不能冲除锂电以外的电池

网友:
A6爽歪歪

网友:
入魔三年一直B6的飘过~

网友:
谁说B6就一定会充坏电池?楼主是买到山寨了还是道听途说?我没用过B6,但我们群里大把的人在用,没听说过谁把电池充坏!

网友:
看来楼主的B6是买到山寨了!

网友:
还好我b6没坏就发现不对劲,直接pl6了,感觉不充8S,pl6挺划算的,小飞机用电包。大点的发电机,电池也不用太多,省钱

网友C:
听楼主这么说我都惭愧了,我这么多年倒飞还不会,只能飞飞航线玩玩。玩450到500用A6加保姆30A开关电源是最好的搭配,好用不贵。我也是这么用。飞大飞机,用大电池A6其实也也行,多买两台就好。

网友:
其实保姆真没必要,且是安全隐患

网友D:
刚入手了个B6 DIY PCB板,看到楼主的帖,顿时鸭梨山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入手了个B6 DIY PCB板,看到楼主的帖,顿时鸭梨山大啊

赶紧换a6

网友D:
前两天用B3充控电,爆了一组,好在剩两组,自己焊了一下还能用,用表测了下,三组电不平衡,这才入了B6,看到有DIY PCB,就入单了一套,下午刚到手。先折腾着吧,总比B3强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用B3充控电,爆了一组,好在剩两组,自己焊了一下还能用,用表测了下,三组电不平衡,这才入了B6,看 ...

我的b6不行 希望你的给力点

网友E:
怎么不考虑用飞科达那个1000w,最大电流40A的充电器。价钱也不是很贵。

网友:
A6足够平时使用了,8A速度蛮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考虑用飞科达那个1000w,最大电流40A的充电器。价钱也不是很贵。

其实我也看好这款充电器,但由于不了解,所以没下决心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A6是好,买了基本不打算出,偶尔保养电池就用A6,但是保姆呢,不打算用,因为充电人基本都在不会全部电池丢 ...

屌丝买不起30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楼主这么说我都惭愧了,我这么多年倒飞还不会,只能飞飞航线玩玩。玩450到500用A6加保姆30A开关电源 ...

  我是纯正的菜鸟

网友F:
B6唯一的好处就是所有电池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F:
B6唯一的好处就是所有电池通吃

确实 控电还是镍氢 所以没法丢b6

网友G:
买了a6,还没买保姆,保姆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了a6,还没买保姆,保姆不安全?

看帖子上有人说不安全,我觉得挺好用

网友:
闲来无事,我98元的B6飘过,冲格式6S1400毫安充满每片都是4.19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铁了心只玩450,A6足够了,否则以后还得买充电器

土豪的308

网友B: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450的电池容量比较小,十几分钟充电,A6足以胜任。如果玩550以上的飞机,就要用到5000mAh的电池了,如果用A6充电需要至少40分钟,现场充电是不现实的。
这种动力电池都比较贵,不太可能准备一大堆提前充好电带到飞场去,550一般最多3块就够了,700也就两组4块,再准备一个外场充电包,7S35Ah的三元锂电价格也就相当于一块动力电池的价钱,可以充饱10块5000mAh的动力电池。如果用发电机,那就看你带多少汽油了。
而且从保护电池的角度说,也不提倡前一天充好电备用,要尽可能缩短满电时间。到飞场以后,308支持双路充电,接两块电池,10分钟之内就OK了。飞550的话3块电可以无缝连接,700的话4块电飞一组充一组也很快。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小电流长时间充电对电池是有损害的,理由是带电化学反应时间太长。虽然没有证实,但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既然电池标明了支持5C充电,那么它一定觉得20A电流很舒服。只有PL8、308之类的大功率充电器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450的电池容量比较小,十几分钟充电,A6足以胜任。如果玩550以上的飞机,就要用到5000 ...

这条回复可以加精!!!同学们要好好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A6是好,买了基本不打算出,偶尔保养电池就用A6,但是保姆呢,不打算用,因为充电人基本都在不会全部电池丢 ...

开满6A,每个电池充满也需要10几分钟?你开几A,不可能十几分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满6A,每个电池充满也需要10几分钟?你开几A,不可能十几分钟吧?

A6开满6A充一个6S1500大概14分钟,380并充4个开20A平均每个电池5A,也是10多分钟,双路就充8个一次,平衡快

网友:
a6性价比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450的电池容量比较小,十几分钟充电,A6足以胜任。如果玩550以上的飞机,就要用到5000 ...

我想请问大大,我是飞465机型6s1400电池,想升级a9充电器再配外场电包,问题来了如果做4s外场电包充满电电压就16V多了,a9充电器工作电是12V--14v这样对充电器就会过压了,有没有其它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J:
B6充一块3S的锂电池还行,充6S就不行了发热严重不说电压偏差就让人很恼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请问大大,我是飞465机型6s1400电池,想升级a9充电器再配外场电包,问题来了如果做4s外场电包充满电 ...

这个真不懂,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想请问大大,我是飞465机型6s1400电池,想升级a9充电器再配外场电包,问题来了如果做4s外场电包充满电 ...

做一个4S磷酸铁锂电池包刚好适合你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4S磷酸铁锂电池包刚好适合你用

此话怎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此话怎说呢???

磷酸铁锂标称电压3.2v,4S是12.8v,A9充电器正好,满电是14.4v,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标称电压3.2v,4S是12.8v,A9充电器正好,满电是14.4v,没问题

是不是TB上那种a123磷酸铁锂电池啊,那种电池不是充满了跟锂电池一样是4.17?

网友:
引用 网友J:
B6充一块3S的锂电池还行,充6S就不行了发热严重不说电压偏差就让人很恼火

b6充一块6S1400的要多久,我现在用这个杂牌的充要40分钟,麻烦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TB上那种a123磷酸铁锂电池啊,那种电池不是充满了跟锂电池一样是4.17?

不一样,铁锂电池不能充那么高,充电器调到Life,如果用lipo模式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铁锂电池不能充那么高,充电器调到Life,如果用lipo模式就完蛋了

好的,那可以买材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请问大大,我是飞465机型6s1400电池,想升级a9充电器再配外场电包,问题来了如果做4s外场电包充满电 ...

磷酸LIFE充满3.6  之后回落到3.3-3.44S没压力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想请问大大,我是飞465机型6s1400电池,想升级a9充电器再配外场电包,问题来了如果做4s外场电包充满电 ...

另外你是6S的电池A6就好没必要A9

网友:
B6就是个垃圾货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另外你是6S的电池A6就好没必要A9

嗯,说的也是,我这样配置充电没问题吧,我不明白12V充22V这样充会很慢吗??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说的也是,我这样配置充电没问题吧,我不明白12V充22V这样充会很慢吗??先谢谢了

A6  A9 是单独对每片电芯供电的,你需要注意你电池的平衡头的电线会不会太细还实际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嗯,说的也是,我这样配置充电没问题吧,我不明白12V充22V这样充会很慢吗??先谢谢了

还有就是你只可以做4s电包要注意你电包的输出线要适当粗些,起码要保证可以安全过25A的电流。还有就是电包每片的电容量适当要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有就是你只可以做4s电包要注意你电包的输出线要适当粗些,起码要保证可以安全过25A的电流。还有就是电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450的电池容量比较小,十几分钟充电,A6足以胜任。如果玩550以上的飞机,就要用到5000 ...

看到有些电池商家的宣传说电池最好不要大电流充电吗,会上电池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学以受用,赞!

网友(2015-05-15):
cb86看上去不错 只是太贵了点,乐迪的充电器怎么样??

网友L:
cb86plus好吗?,也是独立6路电源。另外是不是每个s独立充电的一定比串充好?

网友M:
a6不是可以改装 怎么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