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冲浪者如果不加高电机座,用6寸桨配什么电机?

楼主(2015-03-17):
冲浪者X8,现在改为FPV载机,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加高电机座用的8寸桨,我不想加高电机座(很多加高电机座后,拉力线都不对了,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拉力线变了,调机就显得很麻烦了),还是用6寸桨的话,配什么电机能够带动?我现在整机重量在1200g(含电池)左右。谢谢!

楼主:
原来是配的2212 2200KV的电机,加重之后应该2000KV也带不动吧?

网友A:
六寸桨大约是这个值,高了要射,或者换三叶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配的2212 2200KV的电机,加重之后应该2000KV也带不动吧?

六寸桨大约是这个值,高了要射,或者换三叶和马刀桨加大推力。你的桨决定了你的kv值。

网友:
同是六寸有6030.6045.6050的,桨效也不一样。

网友A:
加高8寸还有优点是低kv值能省电,还能减少振动,综合表现会比6寸好很多。

网友:
七寸也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寸桨大约是这个值,高了要射,或者换三叶和马刀桨加大推力。你的桨决定了你的kv值。

嗯,谢谢了。看来六寸桨相重载是不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高8寸还有优点是低kv值能省电,还能减少振动,综合表现会比6寸好很多。

我也想加高用8寸,但不知道如何加高才不容易破坏推力线。看好多模友加高之后推力线都变了,然后就是炸机。

网友A:
基本是没办法,机型设计在那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没办法,机型设计在那里的了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