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会导致定高不稳吗?naza wkm都出现过。

楼主(2015-03-17):
最近折腾桨,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的参数,同样的桨的尺寸和外形,(正品apc,山寨apc,碳apc)在换桨后会出现,定高不稳的情况,50%油门下,最严重的可以穿高10多米(通过osd观察),之前一度怀疑是气压计出问题了,结果发现osd显示都正常气压计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dji的飞控又没有震动检测。各种调参也无法解决问题,期间怀疑过电调问题,接收机问题,控的问题这些都换过了,还是会出现。很久之前飞wkm有一次换桨也出现过定高不稳的情况,不知道是因为震动引起的还是什么。

表现为稳定飞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所有桨突然加速一下,然后有稳住,然后又加速,加速时能明显听到电机加速的声音。蹿高一截,如果不手动调整就,忽,忽、、、、忽的上去了,求有同样问题的指导,谢谢。

网友A:
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阳光对定高有影响,如果用不透光的锡纸把飞控包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阳光对定高有影响,如果用不透光的锡纸把飞控包住呢

包过,用铜薄包的也不行。

网友:
楼上的说法 我只能用一句古代成语来形容 叫:掩耳盗铃。包锡箔纸有用的话 那就好办了 可是这样能行吗

楼主:
换了一个飞控的安装地方,问题解决。90%是震动引起的!各位有同样问题的可以想办法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