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W 30A电调扩流为80A

楼主(2015-03-17):
一只HW 30A电调在做推力测试时,过流而亡。烧了A桥的上臂。由三个FDS6679 P沟道MOSFETMOS管并联组成。FDS6679的电流才13A余量很少,非常容易烧。手头有不少MOS管,大部分都是从电脑主板上吹下来的。因封装形式不同,无法直接替换。决定另做一块输出板,MOS管用6片AOD403和6片LR872。做好后测试,正常工作。但问题来了,重量超了好多,还没加散热片的重量就63g了。今天中午回家再测试一下输出能力。

懒得制版,就用万能板对付一下。

焊接好了,未加散热片。

背面线超多,难看!各位看官无视吧

网友A:
哈哈,差不多......
用3205替换,电流应该大不少,没满功率测试过,不过带同样负载时驱动部分发热小很多,估计是3205更好驱动的缘故,我不带上天,就测试电机用用不考虑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差不多......
用3205替换,电流应该大不少,没满功率测试过,不过带同样负载时驱动部分发热小很多, ...

IRF3205我也有,因找不到匹配的P沟道管子,才用了LR8726。

不上天,用TO220封装的效果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IRF3205我也有,因找不到匹配的P沟道管子,才用了LR8726。

不上天,用TO220封装的效果好很多。

3205的对管貌似可以用IRF4905?没研究过,电流应该会小一些,一般只玩N管。得益于自举升压的应用,现在很多电调里都只有N沟的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05的对管貌似可以用IRF4905?没研究过,电流应该会小一些,一般只玩N管。得益于自举升压的应用,现在很 ...

IRF4905的典型导通电阻20毫欧,偏高。所以没用它。N沟道的MOSFET在制作工艺上有天然优势,能做出大电流,低导通电阻牛逼管子。HW30A电调N、P管,不太好改为全N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IRF4905的典型导通电阻20毫欧,偏高。所以没用它。N沟道的MOSFET在制作工艺上有天然优势,能做出大电流, ...

嗯,原先结构是N,P的就不要改了,变动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