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NAZA LITE支持四个电机的这种三轴方式吗?

楼主(2015-03-17):
请教各位:NAZA LITE支持四个电机的这种三轴方式吗?

网友:
这个不知道、得试试

网友:
说明书到处都是,楞不看。

楼主:
楼上的哥们,说明书是六个电机可以组成这样的,偶是问四个电机可否组成这样的?那们哥们知道?

网友A:
樓主你這叫Y4 , LITE 不支援Y4 , 就我知(道聽途說)的就只有QQ , KK 跟MWC 可以支援Y4 , 但頭兩種是用X4 去飛Y4 , 可飛但很難控制 , MWC 飛Y4 網上有視頻可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你這叫Y4 , LITE 不支援Y4 , 就我知(道聽途說)的就只有QQ , KK 跟MWC 可以支援Y4 , 但頭兩種是用X4 去 ...

谢谢,APM可以飞Y四吗?

网友:
NAZE32可以飞Y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