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冲浪者V5装好啦,请各位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5-03-17):
我的V5装好啦,哈哈,

星期天耍了个大胆,在运动公园下午5点多飞了两圈,前两次是起飞就炸,后两次是飞了几圈降落时小炸,给各位大神汇报下

发几张图来,请大神们指导下

file:///file:///file:///file:///

小炸后发现机翼对插位置很脆弱,于是自己加固了下,很稳定,哈哈

file:///file:///file:///

楼主:
沙发自己座了

网友:
坐等首飞上视频

网友A:
為什麼要把升降舵機改在那裡這難看呢?還有你的電機座装得昂角太大了吧?!是不会装?还是特意改的?设计电机座是这样装的。升降是舵角和拉杆是这样长拉杆的。费解你为什么要改得这么的。。。还有你的机翼用魔术贴是贴不紧的。他有一个固定螺丝的。。魔术贴会走位的。飞上天一走位。你的机就有好看的。还是用纤维带那种高强度的贴一下加固吧。

楼主:
电机座改动是为了上8寸浆,舵机后置为了留空机仓,为FPV做准备

楼主:
魔术贴这样做很稳定,没有飘移。螺丝位置小炸几点就断了

网友:
海外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座改动是为了上8寸浆,舵机后置为了留空机仓,为FPV做准备

7楼的建议很中肯!这款飞机其实很好飞的。

网友:
这个飞机飞FPV 不会太稳,因为你改动了电机,用个大桨, 机头放山狗和大电池,图传之类的设备,负载过重会导致飞行的时候不稳。
襟翼必须有,,降落的时候才能手接。
可以来包江桥国际机场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座改动是为了上8寸浆,舵机后置为了留空机仓,为FPV做准备

舵机到不用后置,可以在原位置的地方外置,就是把舵机臂朝机身外面。

网友:
改动毫无意义,只会增加飞行的不稳定性

楼主:
不改上不了8寸浆,7寸浆动力不足

网友:
改得非常好。机翼这样加强足够了,不需要做到纹丝不动,螺丝固定后确实坚固,但过强的话,只会在落地炸鸡时增加损坏的概率

网友:
这飞机好飞的很啊,海边5级风轻松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要把升降舵機改在那裡這難看呢?還有你的電機座装得昂角太大了吧?!是不会装?还是特意改的?设计电 ...

请问你这个是几寸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是几寸的桨?

六寸。飞机可以很暴力。速度很快。我平时当竞速机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