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襟翼混控

楼主(2015-03-17):
华科尔12S怎么设置副翼襟翼混控?我设置混空成功之后,三段开关不换拨到哪,襟翼微调AUX6都可以使用,即锁定不了。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比如1通和2通混控,你打算用1通控制,想把2通的控制取消了,也就是说拨动2通开关无反应,只有1通开关可以。是这个意思么?如果是的话,我记着理论上应是在控上取消2通的控制,即设为不活动。但是我在D12s上好像没找到这个功能,JR和futaba的控上都有这个功能。。。你可以再找找~

楼主:
找了好久木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