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知道... 四轴(仅限四轴)什么配置巡航时间最长?

楼主(2015-03-17):
只说市场上能买到的配件哈 自己做个铝合金、轻木的架子 自己缠个电机的就算了 真心没那水平........
我就想知道... 四轴(仅限四轴)什么配置巡航时间最长? 能实现娱乐级航拍 具备一定的抗风性 需要GPS辅助 最起码提供失控返航保护

网友:
桨越大,配套的电机KV就越低,巡航时间就越长。因此,机架尺寸(对角尺寸)越大,巡航时间越长。250那种穿梭机用5-6吋桨的,无论如何优化配置,几乎不可能超过10分钟。大机架20分钟30分钟的经常有。如果轴距4-5米,配置合理的电池容量,有可能达100分钟的巡航时间。

网友A:
不过,你发错版块了,现在论坛分得很细,你应该发到航拍区,这里是练习机和FPV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发错版块了,现在论坛分得很细,你应该发到航拍区,这里是练习机和FPV区。

谢谢指点

网友:
以前有人发过了,就在这里

网友B:
续航长,你想要多长?
如果只是娱乐级别的航拍,20来分钟也就够了,再长话代价就会大到惊人,没啥必要这么搞吧?

网友(2015-05-13):
大机架78分钟的我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航长,你想要多长?
如果只是娱乐级别的航拍,20来分钟也就够了,再长话代价就会大到惊人,没啥必要这么 ...

现在360全挂载才悬停15分钟 飞起来也就10分钟 要求不高“飞起来”能保证20分钟以上就行 如果成本太高 退而求其次最起码也得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360全挂载才悬停15分钟 飞起来也就10分钟 要求不高“飞起来”能保证20分钟以上就行 如果成本太高 退 ...

能飞20分钟和能执行20分钟的飞行任务完全是两个概念。后者成本非常的高,好吧退而求其次,能执行15分钟飞行的飞机行吧?

要执行15分钟飞行任务,悬停至少应该在25分钟比较保险。
1。如果是小飞机(轴距550以下)
算悬停功率230w,整体力效8g/w,重量1800g
这样的飞机悬停25分钟至少要
230w*25/60=95wh的电池,大概相当3s9000或者4s7000。电池重量大概是700g

700g电池,300g云台+狗,400g机架,400g动力航电
理论上勉勉强强能做出来,不过你得相当下功夫才行。

2。如果是大飞机
!·#¥%……—*(
我很懒就不给你算了,有兴趣自己算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