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固定翼如何设置相机等距拍照

楼主(2015-03-17):
各位大牛,我想用pix实现相机在飞行过程中定距拍照,官网上面的看了, 测试没成功,各位有实现了的吗,可以指导小弟下。

网友A:
设航点那里,设好航点后相机那设置你的相机参数,成像分辨率那些,设置好的时候回到航点那,航点下面那个框能选是到达这个航点后是拍一张照片还是隔一段距离拍一张即你说的定距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航点那里,设好航点后相机那设置你的相机参数,成像分辨率那些,设置好的时候回到航点那,航点下面那个框 ...

噢,这样啊,学习了,那你知道如何通过pix连接相机改装出来的快门线,实现拍照吗?不知道需不需要光耦继电器?还是说有其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