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关于3S电池改2S电池

楼主(2015-03-17):
2S电池充电线怎么有两根红线,而3S电池只有一根红线,我知道3S电池,一根接正极,3根接负极,2S电池怎么接

网友:
不要管颜色,分清正负级就可以了

网友:
输出线是串联,平衡头是并联。

楼主:
这个已经领悟了,首先第一个根总是正,最后一根总是负极,中间的随便连接正还是负,因为电池是串联的,所以连接正负都一样,所以充电线一和最后一根是红黑,其他都是红,还是都是黑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