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想装个机,飞越650和daya550纠结不好了!!

楼主(2015-03-17):
请教下大家,4S的电池 搭配哪种最合适!~!

网友:
4s 哪个小用哪个

网友:
看你选择多大的桨~~~

网友:
4s电多少mha?建议6s5300电3508或4108电机380kv配1555碳桨,机架当然是650啦!!个人正在使用此套鸡鸡

网友:
我也是650   楼主想用4S电 550是首选

网友:
个人感觉650较550好一点

网友:
这两个机都可以。我的配置4s5200可以飞到25分钟。daya用3508 600kv+1255桨 乐天40A 。飞越用3508 600kv+1555桨 乐天40A。电池选花牌 九鸿 双天 ace 达普5200左右都行。空机飞行环境20℃左右时,悬停应该接近25分钟。

网友A:
楼上的配置跟我的一样,我3508 580KV、1238桨、乐天40A、4s5000和4s10000电池、650机架,飞23分钟无压力。

网友:
650   你飞3508 ,6s电池能飞30分钟。
550   你玩3508   6s电池下来也是,20多分

网友:
本人新手,也在考虑入手

网友:
550  3510  700kv 4s5200 550机架真不错。四轴就可以了650大。

网友:
550我也再用.攜帶無壓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配置跟我的一样,我3508 580KV、1238桨、乐天40A、4s5000和4s10000电池、650机架,飞23分钟无压力。
...

有没有挂云台和相机?

网友:
综合考虑建议daya550
便携性daya550无敌,650是横着,挂上云台携带很不方便
效率方面,650可以上15寸大桨,daya550正常只能上12寸,但可以改用飞越的电机座,变相的增加轴距,估计能上14寸的,我的正在路上,回来试试
震动daya550因为机臂比较短,要比飞越650好很多
设备安装空间,daya550比较局促,中心板形状比较特殊,所以空间利用率并不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