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锂电池起火---防不胜防

楼主(2015-03-17):
按说这台机子的电池是符合上飞机标准的,包装飞机的箱子不错,飞机也不错,就是起火原因不清楚。有人估计是箱子里的金属物把电池短路了。我上飞机都是把电池单独包装,随身携带,而且只带100W以下的。

网友A:
我擦 这是悟啊 这是哪家航班啊 这牛X了啊 有料啊 细节呢

网友:
这也太自私了,祸及他人

网友:
电池起火总是有原因的,而且大部分是人为的原因。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是哪里来的,能否给一个原始图片和视频啊谢谢

网友:
幸亏没有出大事情,不过可以断定电池的存放有问题

网友:
要是烧掉架真机,DJI怕是麻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 这是悟啊 这是哪家航班啊 这牛X了啊 有料啊 细节呢

荷兰航空,我去年坐这个公司的航班,电池查的不太严,估计以后要严查了

网友:
为什么可以携带却不能托运?

  国际民航组织一直都规定锂电池必须作为手提行李携带登机;如果将锂电池直接放入行李中托运的话,因为行李在货仓的空间相对狭小,容易受到碰撞或挤压,增加了飞行的不安全隐患。而随身携带的放置环境就相对宽松安全的多,而且如果发生危险也可以及时发现处理。因此,在携带锂电池出行的时候,须严格遵守航空规定:随身或手提行李携带锂电池,而不能托运且锂金属电池的锂含量不得超过2克。

网友:
还是安全重要呀!看来以后上机少带为妙!

网友:
跟他同一个航班的不得吓死,弄不好以后禁止带动力锂电了

网友:
万一托运 安检又没查出来 后果……

期待调查结果

网友:
有的人总得见了棺材才相信,这不还有人很聪明的不仅自己改标签还教别人怎么做假。

网友:
从图片来看,很有可能是主机上插了一块电池,而且正是主机上插的这块电池造成的自燃。因为从图片上看,除了电池仓,其它部分基本都还是没有受到损毁的,包括旁边的三块电池,也只是熏黑而已。所以既然电池是插在主机上的,应该就不是金属物导致电池短路引发的自燃。因为:1,插入主机的电池,电极是不会裸露出来的;2,悟的电池有保护功能,短路应该会切断供电(我没有测试过,也没胆试);3,箱内除非有很大件的金属物短接正负极才有可能导致电池自燃,要多大呢?我曾经短路瞬间烧毁了XT60,电池屁事没有。
推测的几个起火原因:
1,用户粗心大意,电池没有关闭就塞进了提箱(可能性不是很大)
2,悟的电池有自放电功能,这个用户可以设置,3~10天之间,如果电池未使用就会自动放电到存储电压。可能是用户长时间没有使用这块电池,激发了电池自放,机内温度较高,箱子又是泡沫的,保温效果好,所以~~~~
3,。。。。。懒得想了,反正这应该是质量或者设计问题导致的自燃。跟改不改标签啥的倒应该没啥关系了。

网友B:
最终得出结论 人品问题

网友:
这模型。。。一定是用的人多了,自然就有小概率事件了

网友:
电池在放进去之前应该有受损,或者冷热变化之后锂接触到水份可能就会出这种问题, 关键还是航模使用的锂电没有硬的保护.

你看有些手机在裤袋也能自燃.

网友(2015-05-23):
6轴12旋翼的电调是怎么连的啊,电机的旋转方向是怎样 的啊,求帮助啊,我这弄不了了啊

网友:
老高师傅!能加个好友吗  QQ860448660

网友:
为毛我看不到图片喃

网友:
悲剧啊     这玩意   蛋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终得出结论 人品问题

应该不是吧?老高在5i算是热心人了,从其贴子看人品很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吧?老高在5i算是热心人了,从其贴子看人品很好呀。

这是老高出的事?我以为是老高转载的

网友:
图呢?
被公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高出的事?我以为是老高转载的

不是吧,我认为老高是热心肠的人,应该不会出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吧?老高在5i算是热心人了,从其贴子看人品很好呀。

谢谢啊

网友:
不用谢啦,我说的是事实嘛。

网友:
dji电池不是带自放电吗 是不是很那个有关

网友D(2015-09-16):
老高前辈您好!我是玩多轴航拍照片的。大疆A2+S1000 零度双子星 大疆悟空 等飞控都用过,但是老炸鸡,实在很纠结,请前辈指点!我拍照要求飞的很高,很远。高度一般在400-1200米之间。距离在100-1500米之间!请问前辈在这样的飞行要求下,有合适可靠的设备吗? 请求前辈帮助!

网友:
悟的电池是2P的,估计电池本身出问题,导致一节给另外一节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高前辈您好!我是玩多轴航拍照片的。大疆A2+S1000 零度双子星 大疆悟空 等飞控都用过,但是老炸鸡, ...

炸鸡的原因很多,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炸的,一般来说,你的这个距离飞控和遥控都要有不同的要求,飞行器本身也要可靠,现在的商品飞控都有电子围栏,到界界飞回来了。不知道你带设么负载,还有是以摄像为主还是照片为主,两个的要求是不一样的。2691270377 加q

网友:
充电宝,手机,相机电池都有发生自燃的事件,所以现在都要求随身带,能尽早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高前辈您好!我是玩多轴航拍照片的。大疆A2+S1000 零度双子星 大疆悟空 等飞控都用过,但是老炸鸡, ...

拍照片的云台可以简单些,不用大疆的云台,太重。一般来讲,能飞1200米远的机器遥控和图传都要增程了,现有的遥控不行,也就500米,所谓2000米的不太可靠,增程的方法有多种,方便点就是放大器加定向天线。
摄影的一般用单反吧,试试SONY的那个全画幅微单怎样,如能用,云台会简单的多,整机重量会轻的多,便携性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照片的云台可以简单些,不用大疆的云台,太重。一般来讲,能飞1200米远的机器遥控和图传都要增程了,现 ...

谢谢老高前辈耐心解答。我还想请教下, 天9和付特巴14SG 都需要增程吗? 我现在用的就是SONY的A7R 用什么云台好呢?我现在用的最普通的单轴云台。老高前辈增程的方法那种比较靠谱呀!麻烦您了!

网友:
锂电池着火真是可怕,不仅会伤及无辜还会伤害花花草草和小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