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小鸡和控入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3-17):
一、看到论坛很流行V977,但是控好像是不可以用于其他飞机的,还不能飞模拟器
二、华科的控搭配华科的机,据说华科的机很坑。。。。。。

所以问题来了,新手该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东西叫高频头

菜鸟不懂的啊。。。

网友B:
华科尔控加完高频头基本可以控制所有小机了,玩小机,华控是必须的,有钱还可以选地平线的dx控,只玩地平线小机,地平线小机都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控加完高频头基本可以控制所有小机了,玩小机,华控是必须的,有钱还可以选地平线的dx控,只玩地平线 ...

也可以控制v977?

网友:
可以,得刷固件,加高频头,你自己可以看看d10或d7e的帖子

网友B:
自己不会焊高频头也可以买已经焊好高频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不会焊高频头也可以买已经焊好高频头的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B:
玩地平线的小机不用加高频头,刷下机就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地平线的小机不用加高频头,刷下机就可以玩了

新手入这个会不会炸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