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CC3D的OpenPilot官网上的CC3D和国内的不一样嘛!

楼主(2015-03-17):
看到CC3D的OpenPilot官网上的CC3D和国内的不一样嘛,我们还在用的老版本,新的好像有气压和罗盘,以及更多自定义。

视频截图file:///C:\Users\Administrator.3G5LDOUMBFG03HM\Documents\Tencent Files\70391229\Image\C2C\66(BX4JKJW~I]Q1WC5CMN(8.jpg,视频网址https://wiki.openpilot.org/display/WIKI/About+OpenPilot

网友:
强烈要求升级CC3D

网友A:
REVOLUTION已经停卖了...勿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VOLUTION已经停卖了...勿念!

请教,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断货了啊

楼主:
哈哈,不更新,没有Bug,怎么能挣钱

网友:
坐等升级后入手CC3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什么原因呢?

开发者离开公司,公司卖完库存就不能再卖了...版权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发者离开公司,公司卖完库存就不能再卖了...版权问题!

这个故事编的不够好,再改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事编的不够好,再改改吧。

爱信不信,我也没要把EMAIL给你看!你的评论...不用改了!

网友:
国内厂家赶紧跟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爱信不信,我也没要把EMAIL给你看!你的评论...不用改了!

实在抱歉那样的评论,敬请见谅!
不过事实确实不是那样的,后续Revolution还会有,到时候大家就可以见证实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抱歉那样的评论,敬请见谅!
不过事实确实不是那样的,后续Revolution还会有,到时候大家就可以见证 ...

没什么大事,我只是把我有的资讯告知而已,原厂已经打上“NO LONGER"了,而且我也EMAIL去咨询过了,得到这样的回复,至于”原厂“会不会又出...你是大神,或许你知道更多的内幕!

网友:
一、问题
   在电脑上,给CC3D插上USB线后有自检但是连接不上。
  1、只有Tx信号一格,数值24;
  2、提示在程序安装目录里找openpilot.opl。

二、背景
1、电脑是Win8系统,安装成功OpenPilot-RELEASE-15.02-win32,前3天连接都没事;
2、昨晚USB连接后,在电脑上发现平衡不对,所以进入平衡校准,10多秒后电脑死机了,我只能按电脑电源键重启电脑,从此电脑和CC3D再也连接不上,换了电脑也不行。

我觉得是电脑故障,硬重启后CC3D数据丢失引起的,我想先按提示把openpilot.opl放在安装目录,看看是否能解决。
各位大神,能不能把openpilot.opl这个文件发给我一下,邮箱304597012@qq.com。
谢谢,谢谢。

网友D:
意思是新版的就可以定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新版的就可以定高了吗

图片上是带气压计的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新版价格也贵点。。。

不过听说国内,开源开发CC3D的技术都已经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分钱一分货。。。。新版价格也贵点。。。

不过听说国内,开源开发CC3D的技术都已经走了。

若真这样,下一步真要换naze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