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教练开关

楼主(2015-03-17):
前几天天9上电,试下新装的冲浪者。结果接收机现实失控保护,????什么情况没收到发射机信号??发现控上有个灯没亮,看控教练开关断了,于是果断拆控,把线处理了下就ok了。可是没法保修了。

网友:
每日必做沙发

网友:
我也遇到过教练开关出问题;以为是高频头问题,最后才发现教练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自己买个复位开关换上就行了……

网友:
给贴地飞打电话问问,他们售后不错,未必就不给你保了。

网友:
天地飞的开关都很容易断,

网友:
这个开关搞得我有次到现场飞不了,到现场找故障累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