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naza V2拆掉GPS飞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5-03-17):
本人菜鸟一个,组装了一台4轴,飞控用的naza V2,看到好多炸机的帖子都是因为GPS,我打算初期练习把GPS拆掉,请问各位高手,拆掉GPS以后需要注意什么????????

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先顶
需要各位亲人的大力 支持!!!!

网友:
别飞太远了,搞不回来就完了。其他的一切正常。

网友:
我只能说,对于菜鸟而言,还是别考虑飞控的不稳定性的好,人才是炸鸡的最大原因
如果一点操控基础都没有的话,没有gps,可能来一阵风你就炸了

网友:
没有GPS更容易炸鸡!有GPS的NAZA很稳的。

网友:
GPS模块还是不要拆,楼主如果实在信不过GPS的话可以现在起飞前先用GPS模式记录返航点,切回姿态模式然后再起飞,这样至少多一个保障。飞丢了,关控等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

姿态模式只是保证你不把飞机开翻,不定高,不定点,也就是说在飞行过程中你不能松手,否则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