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六轴航拍测试

楼主(2015-03-17):
仿680机架,大疆V2飞控,感度默认。我是应该调大感度还是降低感度?

网友:
这桥 好有个性

网友:
视频好像是重复好几次

网友:
什么云台?

网友:
把配置一起发上来参考

网友:
来点机器图片。

网友A:
朗宇电机3508-380KV 好盈飞腾30A(需要有BEC输出,外接用Arduino扩展)  NAZA飞控 飞越680 6S的电池5300Ma 天9遥控,新人第一次 请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电机3508-380KV 好盈飞腾30A(需要有BEC输出,外接用Arduino扩展)  NAZA飞控 飞越680 6S的电池5300Ma 天9 ...

请问机器的图呢、

网友:
楼主浙江金华人  彩虹桥

网友:
什么云台

网友:
不错,第一次就在河上,胆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