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很奇怪的问题,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5-03-17):
mini apm飞控,按照流程做了各种校准,250的机架,现在飞起来自稳还可以,就是有个很奇怪的问题,上电不能解锁,但是只要把飞控的USB和电脑连接,就可以解锁了,而且只要接一次锁后,就可以把USB拔掉连接,中间只要不换电池都可以很顺利的解锁和上锁。但是只要拔电池后,就解锁不了,有必须上USB连接才能解锁。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大家有遇见过吗,怎样解决呢?附上jj照片

网友A:
供电不足 从电流计飞一根线到接收机的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 从电流计飞一根线到接收机的正极

谢谢回复。您的办法我去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 从电流计飞一根线到接收机的正极

楼上 正解,APM的2560 有ADC电压检测的,当自身供电低于一定电压时就解不了锁的!!
我之前也碰到过次问题~~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 从电流计飞一根线到接收机的正极

谢谢了。你给的办法还是不能解锁。每次解锁必须连接下USB,实在搞不懂怎么会和USB接口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 正解,APM的2560 有ADC电压检测的,当自身供电低于一定电压时就解不了锁的!!
我之前也碰到过次问 ...

还是没法解锁呀。还是解锁必须用USB连接电脑激一下才能解锁。

网友C:
是不是飞控5V电压不足啊?你是用什么给飞控供电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飞控5V电压不足啊?你是用什么给飞控供电的啊?

他就是供电不足!!!
去量 确认一下你的供电电压吧 !!!要凭测量数据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就是供电不足!!!
去量 确认一下你的供电电压吧 !!!要凭测量数据来说~

搞了半天是电流模块接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飞控5V电压不足啊?你是用什么给飞控供电的啊?

是我把电流模块的线接错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是我把电流模块的接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