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到货散件图,求找装机方案教程!!!!各位老魔不要吝啬指教!

楼主(2015-03-17):
求找装机方案教程,
以下配置共花去2200元

鹰眼锐视

鹰眼锐视

图传

图传

机机配置套装

机机配置套装

QAV250机架

QAV250机架

上电调

上电调

机机装好

机机装好

扩电机螺丝孔

扩电机螺丝孔

扩孔,用锉刀加电转

扩孔,用锉刀加电转

功成

功成

网友:
很容易,慢慢看說明書

楼主:
自己来顶下!

网友:
不難,善用論壇的搜索功能,自學 自己安裝 調試到最後成功起飛。 這個過程絕對是個享受。

网友:
总的原则是布线简洁、焊接可靠,布局合理,易维护、维修,在炸机时能最大程度上有效的保护好电子设备尤其是图传发射,然后是细节要考虑周全,比如脚架不用原装的,用有弹性的材料替代,CC3D控要做好减震并把U口冲外好调参、线要理齐不容易被挂碰到等,再就是能减重尽量减,最后是美观度了,总之要边做边改,我的飞到现在已经改了N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