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蝎子电调160a的问题

楼主(2015-03-17):
请问高手们 蝎子电调这么设置缓启动,160a的

网友A:
你是不是想問怎麼設置啊?設置卡那裏有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問怎麼設置啊?設置卡那裏有調

对啊 设置卡就是一个遥控板是吧  应该怎么弄啊  完全不懂 ,非常感谢

网友B:
泰世板块顶置贴里就有蝎子commander v电调的设定方法, 130跟160设定方法是一样的。 ss1和ss2都是带缓启动的, 区别是1不带定速, 2带定速。

楼主好好读读说明书吧, 蝎子电调不设定好的话是没法飞的, 或者找人帮忙搞, 大机还是别马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 设置卡就是一个遥控板是吧  应该怎么弄啊  完全不懂 ,非常感谢

這樣我好難表達,你可以去找視頻看看,我樓上那個正好用你那個電調,你還是細心看看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泰世板块顶置贴里就有蝎子commander v电调的设定方法, 130跟160设定方法是一样的。 ss1和ss2都是带缓启动 ...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