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富斯i10遥控器 请进················

楼主(2015-03-17):
有没哥们 用过富斯I10这款遥控器的 说说用的怎样? 最近看中了这款遥控器 不知道怎么样? 求解答  谢谢!!!

网友A:
不错的。买了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买了两台

能说说好在那里吗?

网友:
我有一台 中文界面 用的时间不多 但感觉不错

网友:
但感觉不值1000多的价格,几百元的D10 乐迪!都是不错的选择,1000多我情愿选择睿思凯D9X

网友(2015-10-19):
i10重量是天地飞九的 1/3                 然后 可以外接串口接收机 4X4路  理论上(说明书)最大通道总数有 26个 天九接收机抖舵原因是 电压没有达到6.0v ,I10 没这种现象 天九一代好处是有FM 天线

网友:
一千多元,我买 FUTABA T8J

网友B:
不错,用了1年多了,玩直机从来没失控过,图形界面+触摸彩屏,设置超简单,轻薄拿起来很顺手,并且带ppm单线输出

网友(2016-02-23):
引用 网友B:
不错,用了1年多了,玩直机从来没失控过,图形界面+触摸彩屏,设置超简单,轻薄拿起来很顺手,并且带pp ...

I10的遥控距离有天9远吗?

网友:
比较大的问题是采用轻薄电池,续航很差

网友:
买I10没错的。。。可以等国庆买。。。半价

一直用了快2年了,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