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测试 图传 屏幕频闪

楼主(2015-03-17):
rc832图传接收 ts832图传发射 连接摄像头 图像频闪 晃动摄像头闪的更厉害 摄像头偶尔在某一角度静止 图像稳定  摄像头在家里的监控上测试一下 不管如何晃动都不闪 原装 直杆天线 当初怀疑家里路由器干扰大 到田地里测试一下 情况如故 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图传发射连接没错 不然也不会出图像 3s2200ma 锂电供电

网友:
估摸还是连线的某个环节松动了,看看插头紧不紧,触电氧化了没有,等等。

楼主:
已经排除线头松动 我怀疑是图传的问题  把摄像头的线直接接到显示器上 图像清晰稳定 不管怎么晃动摄像头 都没有出现频闪 丢信号的现象 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可能是 摄像头输出的 电平值与图传发射输入 不匹配

网友:
频率对吧,多试几个看看。

网友:
换个雪花屏试试

网友:
都多少有这个情况,偶尔会画面闪动一下,没什么规律可寻,我的是ts832和DV701.

网友:
换天线试试看

网友:
看型号就知道是创兴科的     貌似是传输有点延时啊

网友:
机器出问题了,我之前同样的图穿,换了。就回了。看我帖子?

楼主:
已经找卖家调换过货了。等换新图传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  问题已找到 和大家分享  是图传的问题  更换图传后 视频画面清晰稳定
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