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解不开锁,郁闷

楼主(2015-03-17):
玩的好好的,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就解不开锁了,第二次出现在情况了,呵呵,实在不敢恭维这质量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每次都要重新设置,好麻烦

网友A:
可能是遥控没校准好或者遥控自身问题,控的油门不在最低位,或者控的电位器在最低位磨损,换个控排除法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遥控没校准好或者遥控自身问题,控的油门不在最低位,或者控的电位器在最低位磨损,换个控排除法试一 ...

控没问题,都试过了,现在电脑都连不上了

网友:
从新刷软件。。。。。。。设置一下应该可以恢复的。。。祝你成功

网友B:
刷最新的GC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最新的GCS

最新固件?每次都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