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CC3D改版

楼主(2015-03-17):
对CC3D板子改进了一下,把USB改成了Micro USB,加了DSM卫星接口,所有元件都移到了上面一层。欢迎大家提出合理意见!

网友:
支持改进,等过段时间我入手时刚好有新版就最好了

网友:
可以加气压定高么?

网友:
把USB改成了Micro USB,加了DSM卫星接口,所有元件都移到了上面一层 , 好
改成了Micro USB    好好,  如改進可玩3d     更好

网友:
建议把电调信号线改下 使用和接收机一样的接口最好

网友A:
咨询下,cc3d原理图里fil1,2,3是什么型号啊?貌似像esd,5脚的,接收机输入哪里

楼主(2015-04-17):
引用 网友A:
咨询下,cc3d原理图里fil1,2,3是什么型号啊?貌似像esd,5脚的,接收机输入哪里

那个可以不用的,直接短接

网友:
求分享下PCB文件,谢谢楼主。

网友B:
大神 问一下 看到2种版本的 有一种接收机信号线和单片机之间用的是4个471贴片电阻 有一种用6W 的5脚贴片滤波器 可以互换吗 我的意思是6W坏的话 直接并个471电阻 行不行 大神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 问一下 看到2种版本的 有一种接收机信号线和单片机之间用的是4个471贴片电阻 有一种用6W 的5脚贴片滤 ...

那个是ESD 器件, 查下电路图, 直接把6脚IC中的对应输入输出脚短接就行,
主要是预防静电烧MCU   IO引脚的,
IC没那么娇气的,
直接短接,可以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ESD 器件, 查下电路图, 直接把6脚IC中的对应输入输出脚短接就行,
主要是预防静电烧MCU   IO引脚的 ...

谢谢大神 焊上个471贴片电阻也可以吧

网友D(2015-05-24):
引用 网友A:
咨询下,cc3d原理图里fil1,2,3是什么型号啊?貌似像esd,5脚的,接收机输入哪里

请问下,你的CC3D原理图是在哪里下载的?谢谢!

网友:
现在mini的都是那种接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你的CC3D原理图是在哪里下载的?谢谢!

官网啊!

网友:
麻烦问下楼主CC3D的封装能发一份么,也想自己做

网友(2015-06-25):
这是用什么pcb软件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