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现在700级直升机各种射桨的?就不能安心一点吗

楼主(2015-03-17):
最近看到很多台亚拓700l都射了 前段时间泰世x7也有(还有扫尾齿的) 射横轴 射尾桨架 要出人命的啊!!!
是竞争对手收买内部员工惹得祸吗?还是桨的动静平衡不佳导致?   过段时间可能会入700 真不知道该选哪架 ?一点也不放心            logo7 sab7就不考虑了 配件贵的要死 ‘而且还要考虑配件保有量的问题
700l 事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6495&highlight=7%2B%C9%E4
x7事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8875&highlight=x7%2B%C9%E4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373&highlight=x7%2B%C9%E4
kds 7.2事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5785&highlight=7.2%2B%CD%C2%B2%DB
我的450在面前3d射过尾桨夹太吓人了 何况700

网友:
感觉最近二手区好多卖大机的

网友:
還好我出得快,要不是現在出也不值錢

网友A:
主要是保有量少~

网友B:
股市涨的好这两天,赶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股市涨的好这两天,赶紧的。

过两天就跌了说不定

网友:
LOGO 700有事故没?JR FROZA 700呢?

网友:
机械强度接近极限边缘,还丧心病狂的提高转速,不射才怪了

网友:
这东西看RP的

网友:
老纳要射了

网友C:
业余玩家飞的就是劳保。经济条件一般的有谁能说自己坚定换易损件?横轴,主轴,尾轴,螺丝,齿……这些定飞行程度定期更换的?几乎没有。所以事故是必然的,也真不能怪厂家,没有一款飞行器飞终身的,所以楼主不用纠结事故问题,奔驰还有召回的。何况是航模出问题。想飞大机看好什么就上,飞大机的前提就是能不能自己进行维护保养。不能的话建议你放弃,能。那不多说,买就对了

网友:
大飞机飞起来的感受的确很爽,我飞过两款700。都没问题。就是平时多细心,发现声音有点儿没对必须检查排除。不能将就飞,大机是吃细粮的,你非要让它吃粗粮,它就甩耐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业余玩家飞的就是劳保。经济条件一般的有谁能说自己坚定换易损件?横轴,主轴,尾轴,螺丝,齿……这些定飞 ...

但是用m6横轴螺丝的logo700 kds7.2 从没听说射大桨的 m5的亚拓泰世倒有

网友:
泰世X7   我改成了6mm的螺丝
买一根JR700的横轴   2边搞掉2.5mm   直接装上

网友:
机械强度不够

网友:
其实零件规格都应该做得更大点。现在转速比以前高多了

网友:
超转了吧。

网友:
原因很简单,无止境地追求功率、扭矩、转速,暴暴暴!手法上也是无所忌惮,解着恨地飞,材质跟不上了呗~~~
而且我觉得厂机手的广告飞行视频也误导了很多人,坑了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