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f450配件就迫不及待的组装,试飞

楼主(2015-03-17):
组装试飞三个小时完成,!飞起来挺稳

网友:
这个要不稳,大疆早破产了!

网友:
如果用QQ也能这么稳那就牛掰了

网友A:
这个简单的一套配下来需要多少米?能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一套配下来需要多少米?能飞就行。

1000左右

网友B:
我F450,装的天行者30A还有朗宇2212的980KV电机,QQ飞控。。。昨天新买的E300的2212的920KV电机,装上后发现拉力压根不足,飞不起来。
。。。。。。。。。。。。。。。。。。请问换了新电机需要进行什么步骤的校准?例如说油门校对什么的?请问怎么校对啊?感激不尽。

网友B:
本人的F450,装的天行者30A还有朗宇2212的980KV电机,QQ飞控。。。昨天新买的E300的2212的920KV电机,装上后发现拉力压根不足,飞不起来。请问下换了新电机需要进行什么步骤的校准?例如说油门校对什么的?请问怎么校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的F450,装的天行者30A还有朗宇2212的980KV电机,QQ飞控。。。昨天新买的E300的2212的920KV电机,装上 ...

大疆的电机和电调不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F450,装的天行者30A还有朗宇2212的980KV电机,QQ飞控。。。昨天新买的E300的2212的920KV电机,装上后发 ...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的F450,装的天行者30A还有朗宇2212的980KV电机,QQ飞控。。。昨天新买的E300的2212的920KV电机,装上 ...

换个CC3D呗。比QQ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的F450,装的天行者30A还有朗宇2212的980KV电机,QQ飞控。。。昨天新买的E300的2212的920KV电机,装上 ...

飞不起来?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C3D呗。比QQ好飞

换了NAZA了。问题依然没解决,打算换电调

网友:
飞不起来,看看你的桨是不是装错了,或者电机反向了。

网友:
看看电机反了没,螺旋桨反了没,不应该飞不起来

网友(2015-05-25):
能pm具体配置和购买店吗?这段时间司马x5c练手,熟练后想装配一台玩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的F450,装的天行者30A还有朗宇2212的980KV电机,QQ飞控。。。昨天新买的E300的2212的920KV电机,装上 ...

天行者有30A 吗? 我用的是铂金30A 电机杂牌45一个   NAZA Lite  能飞啊
除了大家说的电机 浆的正反  你再看看你的电池
我用的是花牌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