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穿越机的摄像头选择

楼主(2015-03-17):
我现在用的是30块的普通700线摄像头,镜头好像是3.6MM的,效果其实觉得还可以了,,就是可视角度太小了,飞着不舒服也感觉不安全。
然后就买了一个也是这种摄像头,但是所谓的2.1MM镜头,140度广角,结果到手一看,,太失望了,感觉跟我现在的3.6MM的摄像头差不多啊,,仔细比了一下,估计也就多个10度8度的视角。完全就达不到所谓的140度广角,镜头居然一点鱼眼变形都没有。

准备退了重新买,但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摄像头效果好。视频效果其实无所谓,因为用模拟图传嘛,摄像头再好,,通过图传发射接收以后依然是垃圾效果。就是想广角大一点的,,

某宝上的摄像头价格差距太大了,也不知道到底区别在哪儿。有经验的朋友麻烦给点推荐,谢谢了。

网友A:
多配几个镜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配几个镜头就行了,

这意思是自己换镜头吗?没有换过,不知道怎么换~~~~

网友:
所谓170度需要适应一下鱼眼,其实140度是正常的。

网友:
我用2.8mm的镜头,角度够用了

网友B:
等收货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类肉眼的视角是180度,但是那个二啦吧唧的美术学说什么透视什么的说在平面上成像的话肉眼的重合清除区约 ...

恩,我现在是视野太窄了,估计只有60度,搞不好都没有,飞起来很痛苦,也很危险,,左右两侧几乎是看不到,,万一有人我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收货中。。。

强,都组件级DIY了!

网友D:
淘宝上买配件也是一种神农尝百草的过程,我也是买了一大堆才找到勉强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买配件也是一种神农尝百草的过程,我也是买了一大堆才找到勉强能接受的

还真是这样的,,不过好的是现在退换货还算方便~~不满意就退掉

其实本不想淘宝买,无奈小城市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卖。包括螺丝,本地就没有M4以下的螺丝卖,,跑遍了市场都没找到,有次还为了几颗螺丝花了10块运费,,

网友:
摄像头的话最好是4140+673的组合比较好..这个是目前ccd 700线里效果算不错的了...至于其他更高像素的模拟摄像头...主要是图传回来的图像就那样..再好的摄像头估计也够呛...

镜头的选择基本上大家都是2.8或者2.1之类的吧...镜头十几块..可以自己多买几个实验一下..

还有镜头距离的感觉的话..就需要平时多看然后习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收货中。。。

那个摄像头不行,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