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木工活的方法

楼主(2015-03-17):
我要把这两块木头紧固起来,而且还能方便的拆装。木块厚约3CM,之后会加上约2KG的重物。
不用胶水,估计会松脱,把我安装在上面的东西给摔了就亏大了。
也不用榫卯,没那种工具和技术。

想着用自攻螺丝,拆几次估计就上不紧了。

请教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双头螺柱
厚木块打孔攻丝,双头螺柱一端螺纹拧进去,加螺丝胶或其他胶紧固
薄板打孔,利用伸出来的螺纹拧螺母固定

一根螺柱不够可以来两根

网友:
楼上好办法~!   还有个办法就是打孔   用螺杆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头螺柱
厚木块打孔攻丝,双头螺柱一端螺纹拧进去,加螺丝胶或其他胶紧固
薄板打孔,利用伸出来的螺纹拧 ...

开拓了思路,
非常感谢!

网友:
双头螺柱双头螺柱双头螺柱

网友:
上淘宝搜一下家具连接件。应该有适合您的。
如果受力方向是固定的,可以用一些卡接的五金件

网友:
从楼主的摆位来看,你的木头的结构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固定力臂太短,这样由于杠杆作用,很容易把坚固件折弯。
建议拉开坚固件的相互位置。

网友:
还有一个有点馊的主意就是用膨胀螺丝,每拆一次,换一套膨胀螺丝。
如果拆得不频繁,这个最简单,有电钻就能完成,成本也最低

楼主:
非常感谢,
已用双头螺丝搞定